关于用可控硅调压遇到了问题,请帮忙啊,附电路

楼主(2011-05-09):
最近学习设计了个小电路   可控硅调压的,输入135V左右交流,输出现在测的是
范围13V-160V左右直流,已亲测可调,但是有几点问题,求帮我分析下吧:
(1)。调节时,感觉脉动很大还是怎么回事,感觉电压不太稳定,跳变比较厉害
,在电位器调到最低或者最高时倒是比较稳定一点,但是电位器在中间过程时,
比如输出是60几伏时,就会一下65V,一下突然又80几伏的跳(没有去动电位器和
其他任何器件);
(2)。采样电压是要输入单片机(PA0处),然后本想通过与输出电压的倍率来显
示输出电压大小的,可是尴尬的是,测试发现这个倍率为什么不是线性的呢,理
论上按分压比,就是100倍就OK了,可是发现输出是12V时,采样点为0.2V,才60
倍;输出为151V时,采样点为1.58V,又变成了95倍。怎么想都想不通怎么回事?

(3)。调节电位器时,电压变化感觉比较慢,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原因?有没有
可以改善的办法呢??
电路图如下,欢迎分析,一起学习

网友A:
你的电路,看不懂。
AGND和GND两个标号,是联接在一起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GND和GND现在是通过导线连接在一起的,我随便在PROTEL里找了个器件代表连接而已。

楼主:
神马情况  无人发表意见啊   难道我这菜鸟也成高手了?  没人会??

网友B:
1、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2、最简单的移相出发电路,负载的大小/感性都影响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