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的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1-05-09):
ui, TE, se, rc, FOR
//共阴数码管74HC164串行驱动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3^7; //模拟串口数据发送端
sbit CLK=P3^4;//模拟时钟控制端
sbit k1=P3^6;
uint count,flag,flag1;
uint m,i;
uint t,tt;
uint a,b,s1;
uchar code tab[]={0xdf,0x45,0xaf,0xed,0x75,0xf9,0xfb,//.0-.9
0x4d,0xff,0xfd};
uchar code tab1[]={0xde,0x44,0xae,0xec,0x74,0xf8,0xfa, // 0-9
0x4c,0xfe,0xfd};
uchar code tab2[]={0xde,0x7e,0x3a,0xd6,0x32,0x64,0x70,0x26,0xaa,0xac,
0xae,0x64,0xae,0x8e};//0,A,F,U,X,Y,Z,Z+1.Z+2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2[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uchar a)
{
sendbyte(a);
delay(58);
    sendbyte(b);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程序*/
{
   if(k1==0)
   {
      delay(20);
      if(k1==0)
      {
              s1++;
              if(s1==1)
              {
                 while(1)
                {
                      display(1,2);
                      delay(500);
                      sendbyte(tab2[10]);
                      delay(58);
                      sendbyte(tab2[10]);
                      delay(500);
                      tt++;
                      if(tt<=20)
                      {
                        if(s1==2)
                        {
                          s1=0;
                          tt=0;
                          while(1)
                          {
                            display(2,3);
                            delay(500);
                            sendbyte(tab2[10]);
                            delay(58);
                            sendbyte(tab2[10]);
                           delay(500);
                            tt++;
                           if(tt==20)
                          {
                                   while(1)
                                 {
                                       tt=0;
                                      display(3,2);
                                 }
                           }
                      }
                 }

               }

                if(tt==20)
                 {
                        while(1)
                       {
                              tt=0;
                              flag=0;
                               display(2,1);
                         }
                   }
            }
       }
      }
   }
}
void main()
{
     display(0,1);
     while(1)
  {
        keyscan();
  }
}
      这个程序是实现按键控制数码管的闪烁显示。按键控制程序里面,在while循环里面实现数字闪烁20次后就稳定下来,我想在闪烁20次之间用按键控制闪烁数字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刚才第一次按按键时闪烁“AF”,那么在按一下就闪烁"UF,可是UF就不出来,一直都是AF,就是红色的程序执行不了。我想我的红色的程序应该可以执行的啊,但是仿真时不执行。有空的帮我看看啦,谢谢了。

网友A:
你写的程序太牛了,呵呵,搞不清楚。
其实正常的程序,不会进这么多层的,再说看你while(1),好像就没有Break呀,你怎么出来?
写程序,最好用并行方式,多写几个子函数,这样程序更清楚,更好找BUG

楼主:
2楼的,受教了。

网友B:
很NB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