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1、热敏电阻的b值就代表热敏电阻的精度吗?
     还有别的参数代表精度吗?
2、设计电路时,如何选择热敏电阻呢,比如想做测温精度0.1度,首先得选热敏电阻,怎么考量选择的热敏电阻是否合适呢
3、热敏电阻选择完毕 就是后面差分放大,以及ad转换了,一般是查表得方式换算出温度吧,不知0.1精度使用查表这方法是否可行。

至于pt100这样的先暂不讨论。

谢谢指点!

网友A:
热敏电阻有多种。

排除pt100,还有PT1000

NTC常用来测温,现在也出来了也有线性的NTC

NTC测温B值影响电阻温度的变化率。

通常用查表法测温。

测温精度在电路设计没问题时,主要取决于调校

楼主:
还是有些疑惑,比如我想达到0.1度得精度, 至少得先选热敏电阻吧,
该如何选择呢,从精度这个角度。
不会是选什么热敏电阻都可以吧,
电路方面肯定会影响精度,但首先选择热敏电阻这 是怎么决定的呢?
能否点拨一下,谢谢了!

楼主:
今天问了下厂商
说B值精度达到1%,热敏电阻精度才可以做到0.3度 .....

哪位用过的说说,谢谢!
怎么能判断热敏电阻能做到 精度多少

网友B:
4楼:
热敏电阻精度达到0.1度,几乎不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稳定性。

楼主:
恩,是不太可能做到0.1度。
但还是挺想知道 怎么选取热敏电阻,比如目标做到1度或者0.5度, 选择依据是什么因素
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C:
首先传感器要满足精度要求,其次,信号通路的所有环节不能带来过大的额外误差,二者误差之和决定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