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滑动变阻器器替代光敏电阻proteu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首先,经过比较器出来的电压为-0.019,相当于一个低电平。如探针所示。
然后,鉴于本实验是光敏电阻是否受光,进而产生中断,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所以用滑动变阻器替代(10K表示光敏受光,1M表示光敏不受光)。
当在滑动变阻器处于近1M的电阻,也就是比较器负输入端的电压大于正输入端的电压时,本原输出的应该是个低电平(-0.019)。可是我将输出端接到P3.2时,电压反而变成了高电平。
为什么原本是低电平的输出,却被IO口拉升成高电平?不是接法有误啊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大侠们看看图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断开IO连接如果是正常的,则是仿真软件的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