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急问:————正方体(也叫正六面体)的对角若垂直于地面旋转,向天方向的角与垂直于地面的角一样旋转,此两角旋转构成的锥体的竖截面三角形,向天与向地的角是否120度?谢谢!

网友A:
109.47°

直角三角形ABC,其中AB正方体边长(1),BC正方体一面的对角线(2^0.5),AC正方体对角线(3^0.5)。

此角为两倍的角B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