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做定时中断疑问

楼主(2011-05-09):
使用定时器2做定时中断,设置如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19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分析,定时器2时钟为36M,定时中断周期应该为333us,在定时中断里反转GPIO,发现中断时间为100us,这是为什么?哪里有疏漏,请指教。

网友A:
请检查您的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