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序分析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5-09):
请问一下,学fpga是不是一定要学好时序分析?是不是一定要会用synplify软件?synplify在工作中用到的多不多?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的话,时序分析只是一个在你的设计中分析问题时需要用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必要的工具呢?感觉时序分析有点难。。。

网友B:
我的理解: 时序分析就是看保持时间、建立时间是否满足。当频率不是高频时一般器件都能满足,不需要做时序分析,只有高频的时候才进行时序分析吧。

网友C:
时序分析在设计中是必须的。个人认为不论高频还是低频都是要做的工作。只是在高频时,时序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低频时,时序问题很容易解决而已。

网友D:
对于一个成熟的产品,实习分析是必要的,这也是高手和低手的主要区分。有点难,特别是在fpga的设计中。初学者可以先不理会

网友E:
以下是基于对ASIC设计时序分析的理解,FPGA的时序分析没有系统的做过,但我想应该是比ASIC的要更简化一些。仅做参考
时序分析最根本的我觉得有两点
一是对时序概念的理解:
    现在的时序分析还主要是静态时序分析。首先要理解我们做时序分析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解决setup/hold的问题),进而知道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在coding阶段就能优化好设计,使之满足时序的要求。
二还在于对设计本身的理解:
只有对设计本身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你才可能知道那些路径的时序是必须要求控制的,哪些是可以不用管的,进而能有效的写出正确的约束条件。
对于时序分析的工具,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甚至命令什么的都差不多,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当对时序分析的原理熟悉之后,从一个工具转向另外一个工具,是比较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