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搭的反相器问题

楼主(2011-05-09):
请教一下,我用NE5532运放搭的反相器为何低电平到不了0V,单电源供电。

楼主:
LM393比较器是可以的

网友A:
运放NE5532不是轨对轨且非单电源的,所以到不了0V(单电源)。

而比较器LM393是OC门输出,自然能够接近0V。

网友B:
轨到轨的运放输出会很接近0V,换用SGM722吧:

楼主:
OC门,又称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Open Collector(Open Dr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老师,能用通俗的语言普及一下何为轨对轨?:handshake

网友C:
输入多少,输出也是多少。这就叫轨到轨

网友A:
to 6L:

轨对轨(rail to rail)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通常,画模拟电路时,会将电源和信号地用粗直线画成上下两条线,而器件和信号连线则画在其间。这有点象两条“轨道”(电源和地)。因此,如果信号能够到达正负电源(单电源为电源和地)的话,通常就形象地说其能到达“电源轨”(即可几乎到达电源或地电位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轨对轨。

网友A:
输入多少,输出也是多少。这就叫轨到轨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是轨对轨....

网友D:
输入多少输出也是多少,那叫跟随器。

网友E:
我理解的轨到轨就是可以满幅输出(恐怕没这词),比如正负15供电的运放最高输出电压正负13V多,达不到正负15V,不是轨对轨;有些DAC器件5V单电源供电,可以满幅输出0~5V,就叫轨对轨。

网友F:
运放同时具有RRI(轨到轨输入)和RRO(轨到轨输出)能力的时候,这个运放就被称作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

楼主:
8# HWM HWM老师,我对运放的内部结构没有仔细研究过,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正相电压比负向高,输出就会是无穷大,不能超过电源电压而等于电源电压,若负相电压比正相高,输出就会是负无穷大,不能低于负电源电压(地)而为电源负电压(地),我用单电源供电,自然用我的这种想法低电平能到地,有点想当然,请HWM老师点拨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回LS,因集成运放设计及制造工艺原故,运放工作于开环状态,增益再大,也无法达到满幅输出(即轨对轨输出),通常的运放是正输出离正电压较大,负输出离负电压较小,为不对称输出,输出驱动能力也不尽相同,请查看相应运放电气参数。

网友H:
运放能够满幅输出就是轨对轨,

网友A:
to 13L:

开环下,运放由于增益非常大,只要正负输入端稍有不同(或各种失调性)就会导致输出正或负饱和。有一类运放,由于只考虑了正负电源供电以及零点附近的电压线性动态输出,抛弃了正负电源电压附近的区间(包括饱和和非线性区间)。此类运放通常只适应在具备正负电源且较高电源电压的的场合下使用。

随着单电源和低电源电压的应用场合大量出现,相应的出现了一类适用于此类要求的运放,那就是单电源(可到达电源负端)和轨对轨(可达到电源正负端)的运算放大器。轨对轨或单电源运放是采用了特殊的结构(如附加电流源驱动)才得以实现相应的功能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接近电源电压时,相关运放的输出驱动能力将下降很快,好在一般接近电源电压时负载电流会降得很低,但还是需要注意运放负载的大小。

网友F:
这篇**里把轨到轨讲的很细,可以看看。

网友I(2011-12-14):
刚刚看完,确实是一篇好资料

网友J:
很好的问题,很好的解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