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两输入端并上二极管

楼主(2011-05-09):
如下图它为什么并上二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迫使一个输入端比另一个输入端小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起输入端的保护作用,以防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别偏离“虚短”太远。

网友B:
运放输入端差模电压保护。
运放正常工作时,输入虚短,两输入端电压为零,二极管等效于断开,对电路没影响。

网友C:
估计大侠们会告诉你 保护运放的作用,防止输入的差模信号过大

网友D:
保护用。
保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不会超过一个PN结压降。

网友E:
超过了一个PN结压降,会有神马后果?

网友B:
超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现在的运放通常不加。

N年前,一个运放的价格是一个月的工资。

网友E:
在N年前,没有运放可用,放大器都是分立器件装配的一个大盒子,呵呵。

网友F:
这应该是个迟滞电压比较电路,运放工作于开环,增益很大,为了保护运放,使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不超过一个PN结压降

网友G:
学习到最后,人生啊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H:
学习了,很有见地

网友I:
看模电书,上面就有

网友J:
看来我也得去买本书来看看了

网友D:
14楼: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不要银子的。

网友K:
差摸信号在0~***之间

网友L(2014-12-25):
这1M电阻是干嘛用的?谁能解释////  反并联的二极管大家都解释的很清楚了

滞回。

网友L:
谢谢captzs!!!  晚上回去翻一下模电书

网友M:
说白了,保护运放的输入级,因为输入级能受差模电压的极限电压比共模电压低很多,在正常工作时,基本没有影响,对高频应用时有影响,因为二极管有扩散电容,可能会影响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端差模电压保护。
运放正常工作时,输入虚短,两输入端电压为零,二极管等效于断开,对电路没影响 ...

谁出的烂电路,滞回比较器也用二极管保护。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