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程序为啥不用负数?

楼主(2011-05-09):
我写程序为啥不用负数?

为什么不用负数?

第二个问题 为啥从来不用char 只用unsigned char

char 用于字符  unsigned char 咋的了?

多谢

网友A:
为何不用?

网友B:
用过一次char与unsigned char在一起出过一次问题后, 就养成习惯将所有变量设置为unsigned. 除非非用char

网友C: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网友D:
>>

执行以下你就懂了

网友E:
继承了书本的习惯,一开始就习惯的加代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P

楼主:
char 用于字符  unsigned char 咋的了?

网友F:
要贮存一个温度值 -40 ~ +85 时,不用负数该怎么办?

网友G:

为什么不用负数?

第二个问题 为啥从来不用char 只用unsigned char

char 用于字符  unsigned char 咋的了?

多谢
引用 楼主:

char既可以有符号,也可以无符号。
unsigned char才是无符号。
signed char 才是有符号。

而且char,unsigned char,signed char 是三种不同类型。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那我还要送显示呀,这样变来变去,岂不是比有符号的更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补码啊

网友F:
补码不就是使用用负数了吗?
不用负数,哪来补码?

网友I:
我也不喜欢用负数,也不喜欢用浮点,全用整形表示

网友J:
还是整得好

网友K:
6楼说的正确

网友L:
用char,用指针强制转换方式,可以自己把握把它看成是以signed char,也可以看成时unsigned char

楼主:
为什么字符能用char表示 用unsigned char 表示字符咋了?

网友M:
直接用int去读啊,读后是负值则自然为负值,如果为正,则为正,自动分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