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机壳,求助!

楼主(2011-05-09):
在淘宝上看到的短信猫产品,看中了它的机壳,不知哪里能买到这样的机壳?
最好能是那种导轨式的,淘宝上能买最好。
谢谢!

网友A:
配套市场里大吧,铝合金的,但挡板可能需要定制。

网友B:
貌似我还有几个:lol

网友C:
电子市场这样的铝型材模具很多的,都有很多尺寸的,但侧面挡板一般都没有开孔,若没有合适尺寸,只要你订购上量的话,长度和侧面挡板开孔的位置都可以定制!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大家都说电子市场很多这样的盒子,可我在的城市(长沙)好像没有啊,劳烦给个网店地址或者告诉我长沙具体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D:
没有见过,好像很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