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用算

楼主(2011-05-10):
这个电路在电表的数值怎么用算出,谢谢各位!

网友A:
注意仿真时50Hz电源的1A输出是峰值,而电表显示有效值。
1k电阻串联1k电阻再并联62欧,是60.136欧。电流峰值1A,那么该60.136欧电阻两端电压峰值60.136V。

楼主:
电流会从GND流过吗?这个GND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流会从GND流过吗?这个GND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