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HOT大叔助学简易Nu-Link ---- 离线烧写试验

楼主(2011-05-10):
新唐的Nu-Link支持离线烧写。所谓离线烧写,就是烧写分两步走:
第一步,准备好二进制程序或数据,先烧录进Nu-Link自身的存储器中;这一步需要借助电脑进行。
第二步,通过Nu-Link对目标板进行烧写编程;这一步Nu-Link就是一个独立的烧写器,完全无需电脑参与,给工厂量产带来极大方便。

那么, HOT大叔的简易Nu-Link,是否支持离线烧写呢?当然没问题!
下面我们一步步来进行离线烧写试验。分四步,真正烧写也就最后步骤三、四。
一、准备工作一,先准备要一个烧写的程序
二、准备工作二,安装最新的ICP工具软件
三、将output.bin烧写到Nu-Link
四、脱离电脑,离线烧写目标板

一、        准备工作一,先准备要一个烧写的程序。
我们使用TinyThread简易OS的一个例子程序。程序下载地址在
http://code.google.com/p/tinythread/downloads/
下载TinyThread_1.1.7z 这个软件包,解开,然后打开其中的信号量例子的程序:
\Samples\NUC100_Keil\Semphore\Semaphore.Uv2

改程序有4个线程,通过信号量的控制,交替的选择其中的3盏LED灯亮。
稍作修改,修改到HOT大叔的助学板的LED设定。
#define LED_GPIO_ICE_GRP        E_GPB
#define LED_GPIO_ICE_BIT        4
#define LED_GPIO_ISP_GRP        E_GPB
#define LED_GPIO_ISP_BIT        5
#define LED_GPIO_RED_GRP        E_GPB
#define LED_GPIO_RED_BIT        6
#define LED_GPIO_GREEN_GRP        E_GPB
#define LED_GPIO_GREEN_BIT        7
改为
#define LED_GPIO_ICE_GRP        E_GPA
#define LED_GPIO_ICE_BIT        2
#define LED_GPIO_ISP_GRP        E_GPA
#define LED_GPIO_ISP_BIT        3
#define LED_GPIO_RED_GRP        E_GPA
#define LED_GPIO_RED_BIT        4
#define LED_GPIO_GREEN_GRP        E_GPA
#define LED_GPIO_GREEN_BIT        5
用Keil编译,我们得到一个可执行固件程序
Samples\NUC100_Keil\Semphore\obj\output.bin
这个output.bin,就是我们马上要烧写的程序。

二、        准备工作二,安装最新的ICP工具软件。
经测验,只有最新的1.05.5008版本,才能支持大叔的Nu-Link进行离线烧写。安装这个版本的过程如下:
先安装最新的ICP程序。到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下载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05.5008,
然后解压缩,运行安装。

根据提示,很顺利进行安装。软件安装完毕,通过开始菜单运行ICP Programming Tool程序

程序打开,我们先看到一个初始界面,选择芯片类型为NUC1xx系列,然后点击《继续》

这时候看到程序的NUC1xx系列的操作界面

将Nu-Link的USB插入电脑后,点击《连接》

我们看到弹出这样一个提示窗口,提示固件升级

按“是”将自动开始升级。
升级完成后,我们进行真正的烧写动作。

三、        将output.bin烧写到Nu-Link
还是在这个界面,我们点击《APROM0》按钮,选择要烧写的程序output.bin的路径。
下面要烧写的区域,勾上“APROM0“和“配置区”

因为我们并没有烧LDROM, 所以点击配置位《设定》按钮,进去检查下,确保烧好的板子将从APROM启动:

再点击《选项》文字,设定ICP工具的烧写方式为离线烧写

所以这些配置完以后,点右下角之“开始”按钮,跳出对话框确认后,程序就会烧写到Nu-Link里面。

这一步烧写完毕,我们就可以脱离电脑,直接用Nu-Link对目标板进行烧写了。

四、        脱离电脑,离线烧写目标板
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的插头,接上Nu-Link的USB线,然后跟目标板连接在一起。

请注意下图中,箭头所指处的红色按键。小按键,大用场。
板子连接好后,轻轻按一下此按键,就开始对目标板进行烧写了!

LED灯的指示信号如下:
烧写时,最右侧灯会不断闪烁;
烧写完成,最右侧灯停止闪烁;
烧写错误,其他灯会不停闪烁,无此现象表示烧写正确。

最右侧灯闪了几下,就停住了;哈哈,烧写顺利完成!再看HOT大叔的助学板,烧进去的程序已经自动跑以来了 – 4盏LED灯在4个线程的控制下,各自闪烁着。

网友A:
不错,也可以上传doc文件的。
新唐的nulink的离线下载和usbisp都很有特色。
这为量产烧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楼主:
这个必须人人都会才行的

网友B:
为什么那么酷。如果nulink的aprom溢出了怎么办?

网友C:
为什么那么酷。如果nulink的aprom溢出了怎么办?
引用 网友B:

空间不够会导致离线烧写失败。
现在能简易版Nu-Link,能够支持的离线大小约为64K.

溢出时,nu-link不会坏的,在这个情况下,下次用ICP连接,它会重新刷一下自己的flash.

楼主:
这样基本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楼主:
我是觉得每次烧写程序还得带电脑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现场

网友D:
这个21IC里的MCUISP有个烧写掌上机。
https://bbs.21ic.com/space-username-mcuisp.html

楼主:
贴出来,发现图片无法搞定到文本中了,看来得等菜农来搞了

网友A:
明白了,要将上传的图片插入到文本的某个地方的。
晚上折腾,你先试试。记住要插入的

网友A:
这样就很方便!

楼主:
不错的东西,大家千万别错过

网友A:
此方法非常之好!!!

网友E(2011-10-08):
学习了,能不能把新唐送的 Nu-Link-me 加个按键,也支持离线烧写?

网友A:
学习了,能不能把新唐送的 Nu-Link-me 加个按键,也支持离线烧写?
引用 网友E:

申请一套助学板即可

网友F(2011-11-17):
这个好啊  ICP是一学就会  现在正努力攻克ISP啊   就是发现现在HOTISP好像升级啦  群课里的是以前版本  正努力消化里面的异同

网友A:
菜农新浪微群有下载,版本已到2.80B

网友G:
顶,刚拿到板,在论坛里找了很多资料都搞不出怎么烧写,这个好,一下子就懂了

网友A:
这个是离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