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B板浪涌试验

楼主(2011-05-10):
手上有块电路板在做2KV 浪涌试验时  422、232通讯线全被打断了
        用的10mil的线宽,TVS等保护元件都加上了,断的线全是外部插头到TVS管前面的这段线,请问下大家  有什么好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线宽因为插头走线的问题  10mil已经是最大的,加不大了~

网友A:
10mil的输出线比较小了,特别是在TVS钳位,PCB板上铜线发热烧毁。

网友B:
如果只有10mil线,请不要做浪涌试验,因为你PCB无法通过

如果一定要做  1:敷铜加:
              2:采用与焊盘一样,浸锡加厚

网友C:
采用外加拉锡的办法:就是在走铜线的路径上在加一层soder或pste;在生产加工时对这些地方进行加焊锡处理;
  以前也做过浪涌,但是那时候未在意,现在基本不做;所以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

网友D:
TVS应该放在接口处。

楼主:
TVS是放在接口处的哦~ 但就是TVS到接口插针之间的线被浪涌打断了~

网友A:
线应该还是可以加大的。

网友E:
线宽必须加宽,同时TVS尽量接近输入侧。

网友F:
线宽因为插头走线的问题  10mil已经是最大的,加不大了~

大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线宽必须加大。如果影响到其它走线,必须一同更改,不要抱着舍不得。
10mil线即使饱和镀锡也增大不了多少截面积。

网友G:
不影响信号的情况下,串电阻或磁珠吧

网友G:
要么就是测试方法的问题:距离,时间,脉冲间隔

楼主:
用的是安普64芯的插件   插针间的距离不够  超过10mil线 就出不来了~

楼主:
我看了公司以前的产品   同样是10mil的线 其他的过浪涌就没事~

网友G:
我看了公司以前的产品   同样是10mil的线 其他的过浪涌就没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测得?感觉是测试方法的问题。10mil的线肯定能过了

网友:
我看了公司以前的产品   同样是10mil的线 其他的过浪涌就没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连照着做都做不好吗?

网友A:
是自己测得?感觉是测试方法的问题。10mil的线肯定能过了
引用 网友G:

LS你有没有考虑TVS钳位的时候情况?前端没有自恢复保险时,只能烧断小线。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连照着做都做不好吗?
引用 网友H:

   不是说做不好   是在想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I:
感觉应该是测试方法的问题。

差模还是共模(通讯一般只打共模,看你们行业标准),地线怎么接的?
好好分析分析浪涌电流回路。

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J:
先飞根线实验一下啊,看跟10mil的走线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