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功率问题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楼主:
我是给IR2110供电,这个电容是2110的自居电容,30uf,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稳态时该电容不消耗功率。

楼主:
如果是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不需要考虑这个功耗吗?

网友A:
4楼:
我在3楼回复时还没有看到你2楼的帖。
自举电容本身并不耗电,能量是耗在对MOS管门极充电上。对MOS管门极充电这部分能量在MOS管关断时并不能返回到电源,只能耗散于放电回路转换成热。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但是我还想知道如果在设计变压器时,由于在最初上电瞬间自举电容初始为零,7812对自居电容充电这部分功率是如何计算的呢。我的计算是自举电容为30uF,假设回路电阻为1欧姆,时间常数为30*e-6,5~6个时间后达到稳态,就是150*e-6,电容所需电荷Q=12V*(30*e-6F)=360*e-6C,瞬时电流为2.4A,那么对电容充电的瞬时功率为2.4A*12V*(150*e-6),还是2.4A*12V,有点迷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6楼:
上电瞬间消耗的功率,在计算变压器容量时不必计算进去。此功率再大,也只持续很短时间,其后便进入稳态工作。
你的7812与整流管之间总有个电容吧?谁也不会去计算这个电容在上电时要多大功率,也不会在计算变压器容量时考虑这个电容。实际上,这个电容所储存的能量比你那个自举电容大得多。

一定要计算自举电容所需要的功率,注意你说的“5~6个时间后达到稳态”(应该是5~6个周期)中,各周期所需要的功率并不相同,就算是一个周期内,功率也是很不一样的,电流并非总是2.4A。

楼主:
呵呵,那我懂了,谢谢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