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用连电脑就可以使用的PIC程序烧写器吗?

楼主(2011-05-10):
我司现使用PIC16F883,想找一款程序烧写器,可以用电脑把程序下载到烧写器上,然后不连电脑,把烧写器交给工人去烧程序。当然希望烧写速度高,价格比较便宜啦,大家能建议一款烧写器给我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有,脱机编程器就是完成这个工作的。

PIC有很多脱机编程器,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B:
KIT3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大量烧录不建议用PICKIT3或者ICD3之类的
要是大批量生产还是用PM3

网友C:
我公司用的,PM3脱机烧写,电源的负载能力较差,但KIT3作为一种开发工具,用他来作为量产型烧写工具有一定的不良率,我公司目前部分产品还是用KIT3,但偶尔有程序丢失的情况,不知道是否是由于KIT3烧写电压不够所致.

网友D:
pickit3很方便,
支持脱机下载,
按个键,程序就下载下去了。

请教楼上,PM3脱机烧写,什么地方比PICKIT3要好些?

网友C:
PM3烧得快点,而且可以存多个程序,只要你的SD卡容量够大。而且作为官方的烧写器,烧写之后的程序可靠性应该烧有保障的。

网友E:
恩 我也学习了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F:
官方的就是PM3。
PICKIT3是研发型的,现场升级靠这个也够了。
PK3PRO,你可以看看。

楼主:
PM3好贵啊,PICKit2可以啦,88块一个,我在淘宝买了两个,试试行不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0126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