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该电路是一个驱动器的电流检测电路,我算出的结果是-0.24*3+1.703~0.24*3+1.703可却跟图纸上的结果不一样,求高手帮忙求解,输出到底是多少呢?谢谢

PA-,PA+,分别接在电机驱动H桥的A-、A+两个下功率管S级上,然后有个0.03欧姆的取样电阻接地。

网友A(2011-05-10):
3×vin+1.703

楼主:
难道图纸真的有问题?我算的也是这样的,哎。。

网友A:
可能他的图纸标识和后来实际目的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