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dc-12Vac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现在想设计一款12VDC输入,12VAC输出的电源,通过隔离变压器来实现电源的隔离,我想能做到1A的输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这个是一个55输出交流的电路,我想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变成输入12VDC输出12VAC 1A的电路啊?~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A:
可以,只需要改变变压器匝数比即可。不过,这是方波逆变器,输出电能质量相当差。开关管未加变压器漏感储能释放电路,容易被击穿。
另外,555输出并不对称(占空比不是严格1/2),而且没有死区时间,开关管工作效率比较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12V的隔离,现在这样做了就实现了隔离,12V在后端都只是给BUCK电路做一个输入,我想可能影响不会很大吧~~~
大侠您说呢啊~~~变压器漏感不是问题,倒是死区时间是个问题,要不我用TL494做?~~

网友A:
5楼: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我说不出。

楼主:
领导的要求是要把输入的直流12V隔离起来~~~~就这么简单~~~这样抗干扰能力就强了,后面设备的供电电压是5V和3.3等等~~~但是那一部分的设备是外购的,他的电路是12V输入,然后用BUCK电路降压到5V和3。3V等等,所以我现在想设计的一个电路就是要把输入的12V直流做个隔离~~~不知道大侠有什么好的思路啊?~

网友A:
“他的电路是12V输入,然后用BUCK电路降压到5V和3。3V等等”
那是DC-DC,你搞个隔离的DC-DC就够了,何必要逆变成50Hz?

楼主:
我们的设备里有一部分是买的别人的板子,他的板子是12V输入,只是在他的板子上有DC-DC,在他的板子上会输出5V和3.3V供给他自己板上的芯片用,难道我要设计一个DCDC隔离降压,跳过他板子上的DCDC?这样做可能不是很好吧?~求指正哦~~~

网友A:
9楼:
还是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楼主:
现在的想法就是12V输入隔离后12V输出,输出的12V就算不稳或者纹波稍大也没有关系,因为后面还有DCDC降压的片子,这次算是说明白了吧?~~~55555,难道我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网友B:
也可以考虑用H桥逆变。

网友A:
11楼:
“现在的想法就是12V输入隔离后12V输出,输出的12V就算不稳或者纹波稍大也没有关系,因为后面还有DCDC降压的片子”
输入,你在首帖说了是直流,输出,首帖说了是交流。
难道你要用交流去为DC-DC供电?

楼主:
设备的输入是直流12vdc,输出也是想要12V直流输出,然后供给别人的板子~但是直流的话是无法过隔离变压器的啊,那只能把DC变AC然后加电容再变DC再供给板子啊~~~PWM波不是也能近似看成一个交流吗~~~

网友C:
用12vDC-DC隔离变压器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