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弦波驱动LED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想用正弦波驱动蓝色LED,用的是运放AD8030轨至轨输出,LED的压降大概为3.3V,想把LED的最高电流提高到40mA,平均电流20mA,电路图如下:

IOUT输出一个波谷30mV,波峰680mV的正弦波,分压后和一个4V的直流叠加,送到后级缓冲然后驱动LED,可能是由于运放驱动电流不够大吧,LED不是很亮,当调节RC_B使之减小后,LED会逐渐变亮,但是波形失真....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让LED变亮同时不失真呢? 之前想用三极管,但是设置静态工作点算那几个电阻太麻烦,不太懂,所以想用运放驱动...

求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正弦波驱动LED?
干嘛用的?

网友B:
在运放输出端与反馈之间加个射随三极管就行了,但输出最大电压就只有4.3V了

网友C:
LED的电压-电流关系非线性非常强,电流正弦,LED两端电压一定“失真”。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正弦信号驱动LED。而且,好像没有搞清楚是正弦电流,还是正弦电压。

楼主:
LED的电压-电流关系非线性非常强,电流正弦,LED两端电压一定“失真”。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正弦信号驱动LED。而且,好像没有搞清楚是正弦电流,还是正弦电压。 ...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让LED的光强是正弦变化,用硅光电池接收并且放大后也是正弦,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LED的电流小,光强太弱,硅光电池接收并且放大后还是很小,想让LED光强更强一些,就是电流大一些,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电流大了,硅光电池接收后的波形失真,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望大侠指点~~

网友C:
“我就是想让LED的光强是正弦变化”
办不到。
LED发光的光通量与电流不是线性关系,而且不同材料不同工艺的LED,光通量与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硅光电池接收到的光通量与光电池输出也不是线性关系。
如果能够做到光电池输出与LED电流是线性关系,那么光耦就是线性的,也不必特意宣传什么“线性光耦”了。

楼主:
“我就是想让LED的光强是正弦变化”
办不到。
LED发光的光通量与电流不是线性关系,而且不同材料不同工艺的LED,光通量与电流的关系也不同。
硅光电池接收到的光通量与光电池输出也不是线性关系。
如果能够做到光电 ...
引用 网友C:

那我现在在电流小的情况下,也就是LED发光比较弱的情况下,硅光电池接收到的确实是正弦波的,我用示波器看过了。只不过我把RC_B调小之后,光强明显强了 但是硅光电池接收到的波形就失真了...

网友C:
7楼:
完全正确。
就拿最普通的双极型三极管说,只要信号充分小,线性程度就能达到足够好,信号一大就要失真(功率放大器就是这样,所以功率放大器比小信号放大器困难)。
从根本上说,任一条曲线(连续可微),只要截取充分小的一段,就可以近似成直线。这,早就学过了吧?

楼主:
7楼:
完全正确。
就拿最普通的双极型三极管说,只要信号充分小,线性程度就能达到足够好,信号一大就要失真(功率放大器就是这样,所以功率放大器比小信号放大器困难)。
从根本上说,任一条曲线(连续可微),只要截取 ...
引用 网友C:

那咋办呢?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让光强再强一点,并且接收到的波形也不失真?

网友A:
LED用SPWM调制,接收端低通还原或解调。

网友C:
9楼:
我在6楼已经说过了。

10楼的建议,是个办法。但此方法只能传输相当低频率的正弦信号。频率稍高就要考虑LED和光电池的响应时间等等问题,非线性又出来了。

网友D:
用线性光藕不行吗?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光藕

网友E:
调电流法较好?

网友F:
没有必有这么驱动,用一个431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10L的方法不错~

网友H:
用6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I(2012-08-15):
最近正在搞这个  哈哈

取精华吧,小段曲线的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