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的SDIO问题

楼主(2011-05-10):
SDIO的DMA请求总是少了4个, 整个块传输总是显示还有4个没有传送完. 开始以为是新的DMA的问题,因为其刚好有4个字的FIFO, 但将DMA的传送字减少4个后能正常完成, 这说明那4个是因SDIO没能产生相应的请求引起的. 谁能指点下迷精, 各个计数器啥的设置没问题,程序在以前的103上是没问题的, 因207的结构大改, 调整了DMA相关的代码.

网友A:
我也刚调通SDIO_BusWide_1b, 还是用"stm32_eval_sdio_sd.c调通的.

楼主:
问题刚找到, 是新的DMA控制器里有一个流量控制选择位,需要选为外设控制,要不就有一大堆问题.

网友A:
问题刚找到, 是新的DMA控制器里有一个流量控制选择位,需要选为外设控制,要不就有一大堆问题.
------------------------------------------------------------------------------------------------------
你是指这个? DMA_FlowControllerConfig(SD_SDIO_DMA_STREAM, DMA_FlowCtrl_Peripheral);

我调的SDIO_BusWide_1b, 24MHz的SDIO时钟, 配合文件系统, 读速度在2MB/s.
速度太慢了, 改成SDIO_BusWide_4b调不通, 老是读数据错误. 不知道你调的怎样?

楼主:
你也是用STM32F207,,  207的我调不通啊!  103的倒是没问题,我直接用的keil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