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那个地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板子上倒地有木有数字地和模拟地啊,有木有地分开呢?有的话,分开铺铜最好,木有的话,就直接“插针的负极就接底层覆的地平面”吧

楼主:
有模拟地,数字地,和DCDC模块隔离前的地

网友B:
你都‘在底层覆完整地平面’,显然是不打算分数字地模拟地了,那还有什么可问的?

网友C:
楼主是外国人

网友D:
根据电路中的模拟部份和数字部份分开覆地,最后在电源处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