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与偏置电流

楼主(2011-05-10):
运放工作时需要偏置电流,理想情况下为两输入端接在一起时总输入电流的一半
但是由于制作差异的结果,两输入端偏置电流不相等
于是有了输入失调电流Ios(两输入电流之差),因此也就产生了输入失调电压Vos
上面的理解没错吧
《电子学》第四章讲到运放的偏置电流时有下面这段话
既然Vos=0,Ios=0,两输入端得偏置电流也想等吧,它们在输入端产生的压降也相等,为什么还会有非零的输出电压呢?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失调电压跟失调电流是没有关系的。你说的这个反向放大器,应该是同相端直接接地的,这样即使失调电流为零,由于同相和反相端阻抗不应,也会产生电压差

网友B:
“运放工作时需要偏置电流,理想情况下为两输入端接在一起时总输入电流的一半
但是由于制作差异的结果,两输入端偏置电流不相等
于是有了输入失调电流Ios(两输入电流之差),因此也就产生了输入失调电压Vos
上面的理解没错吧”
这样理解不对。
失调电压与失调电流以及偏置电流无关。

网友C:
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偏置电流这几个东西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B:
4楼:
那可就要到运放内部去看了。不同结构、不同工艺的运放,“这几个东西”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