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单总线多点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1-05-10):
       最近老师要我们弄个学年设计,我们组选了‘DS18B20 单总线多点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关于单点测温的程序网上确实很多,但是要弄个,一个I/O口上挂多个传感器的方案,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个像样的,
        哪位高手大侠指点指点,在下是新手,,,

楼主:
就是多点温度测量的程序怎么写《望指点指点、、、、

网友A:
看懂18B20的手册,弄清楚I2C总线的机制就该知道怎么做了,不要去找现成的软件,去看器件手册吧,这才能真正学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B(2012-11-15):
3# chunyang 请问为什么要用I2C  DS18B20不是单总线的么?

网友C:
下载这个看看 http://www.51avr.mfdonglu.com/gdap/proteus/3ds18b20.rar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总线多点DS18B20测温仿真实例。

网友D:
仔细看手册吧  网上能找到的一般是1路IO接一个传感器  单总线接多个传感器的软件不是很好写  网上找来的资料不一定能用  所以还是自己研究

网友E:
这个关键是搜索命令
告诉你个出路,官网有源程序

网友F:
我很久很久以前做过,加Q27971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