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狗的时机?

楼主(2011-05-10):
用的是C8051F单片机

现在的做法是
(1)关闭狗
(2)配置定时器串口...
(3)打开看门狗:即放狗
(4)程序进入while循环

现在担心万一在第(2)部分程序死了咋办啊?是不是我考虑过头了?

大家如何处理的?
多谢  最好说下想法

我的意思是初始化定时器串口的时候没有打开看门狗  这种弄法是不是有点冒险?

网友A:
可以尽早放狗,进入主循环前记得喂狗就行

网友B:
喂狗的时间足够配置了吧,如果有延时程序,再喂就得了。

网友C:
关键是要喂饱
走1K米怕摔跤,那走1米也可能摔跤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初始化定时器串口的时候没有打开看门狗  这种弄法是不是有点冒险?

网友D:
一上电就直接打开看门狗。

为什么要先关闭看门狗?看门狗一直打开好了,初始化程序一般都很短小的,只要在看门狗溢出周期内处理好就可以。
例如:
void main(void)
{
OpenWatchdog();
InitSys();
while(1){
             ClearWatchdog();
             TaskN();
             }
}

楼主:
有道理  也没道理!!!

楼主:
其他人高见?

版主哪去了?

网友E:
软件可以关闭的狗,不是好狗

网友F: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

如果在第(2)部分程序死了,这说明的硬件和软件有严重的问题,这不是靠狗能解决的。系统的安全是靠自身的强壮,而不是寄托在一条癞皮狗上。

网友G:
我觉得10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

如果在第(2)部分程序死了,这说明的硬件和软件有严重的问题,这不是靠狗能解决的。系统的安全是靠自身的强壮,而不是寄托在一条癞皮狗上。 ...
引用 网友F:

说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是癞皮狗。应该说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初始化程序里面需要一段软件延时就是“死等”。

网友C:
狗只是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救命药
现实中很多人都把它当万能药,救命药

楼主:
一上电就直接打开看门狗。

为什么要先关闭看门狗?看门狗一直打开好了,初始化程序一般都很短小的,只要在看门狗溢出周期内处理好就可以。
例如:
void main(void)
{
OpenWatchdog();
InitSys();
while(1){
        ...
引用 网友D:

定了,安你说的弄!!我发现我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初始化程序里面需要一段软件延时就是“死等”。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不规范而已,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等待转到后面的循环中。

楼主:
你的代码不规范而已,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等待转到后面的循环中。
引用 网友D:

呵呵  打算按照你的方法弄了.

不过我的代码也不是不规范。我要在我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启动另一个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启动时间比较长,我就得干等着了

网友D:
呵呵  打算按照你的方法弄了.

不过我的代码也不是不规范。我要在我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启动另一个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启动时间比较长,我就得干等着了 ...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你的代码想法不当,即使这个时间需要10000H,代码也不应该写成这样。

不要再解释了,你的想法我们都很清楚。

网友H:
妥善处理延时的问题,不要让延时操作占用程序的主流程。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你的代码想法不当,即使这个时间需要10000H,代码也不应该写成这样。

不要再解释了,你的想法我们都很清楚。
引用 网友D:

应该咋写 ?指点一下.........

网友I:
死等的时候别的事都不干,就喂狗不就结了。

网友:
做法:
(1)程序复位 即关闭狗
(2)设置定时器和计数器串行口
(3)启动程序:即放狗
(4)程序进入while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次考虑  也可能按照你说的做。

毕竟我也懒得改程序

网友J:
死等 也可以喂狗

网友D:
19楼小狼已经给你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请写出一个无阻塞的程序,不要独霸MCU

楼主:
19楼小狼已经给你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请写出一个无阻塞的程序,不要独霸MCU
引用 网友D:

啥叫无阻塞??

名词解释????????????????????
哪里弄的这些些玩意..............

网友D:
啥叫无阻塞??

名词解释????????????????????
哪里弄的这些些玩意..............
引用 楼主:

自己百度就是了,这还要别人解释?

就是从汉语上理解,你也应该能理解出来的把?

;P ,别告诉俺:汉语没学好!?

俺撤了,最近年轻人都很冲,俺闪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