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单片机如何测试延时函数时间

楼主(2011-05-10):
如何测试C8051F120单片机里面延时函数的时间   不需要计算公式
我用KEIL软件   下载完运行的时候仿真界面没有时间显示   新华龙自带的那个仿真软件我电脑不能用

网友A:
KEIL可以软件仿真啊

网友B:
在C文档中右键,可以添加断点。在你需要测试时间的语句首尾都加一个断点。2次时间相减,就可以了。
还有,记得设置好晶振。target options那个选项

网友A:
直接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那个时间,可是到C8051F单片机的时候 就没有了  那儿不显示时间

网友C:
我估计silabis是个小厂商 交给keil的钱不够

--------------------

我采用的是用定时器算

看计数器的值的差  然后 乘以 晶振分之1(当然如果不分频)
当然 我说的可能有问题 但思路绝对没问题

比如测某个中断函数跑了多长时间  一定要这么做 才心里有普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那个时间,可是到C8051F单片机的时候 就没有了  那儿不显示时间
引用 楼主:

硬件仿真时都没有的,软件的应该有

楼主:
算了  我还是自己算吧    或者直接用定时产生方波  用示波器看

网友D(2011-08-11):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采用这个方法的,哈哈

网友E(2011-09-28):
用示波器看,比较直接,其实可以直接算出来

网友F:
估计你的Keil C51太老了
我用的C51跑C8051F120时就有时间显示

网友G(2013-08-23):
我来说一句实验结果:c8051f120可以软件仿真看软件延时,c8051f340不可以看。总是显示0.其他的型号没有测试。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