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芯睿,十速单片机性价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0):
应广:没用过也没有听过。
十速单片机性价比搞过芯睿的,两颗都用过
楼主做什么样的小家电?山寨的还是品牌的?
山寨的:
    简单的如电饭煲一类的用芯睿的就可以了
    电磁炉,豆浆机等用TENX或sonix或合泰的
品牌的:
    如美的和苏泊尔用的一般是三星的
    如果考虑节约成本可以用合泰,义隆,松翰等

楼主:
3楼鱼兄意思是芯睿性价比比较好了,能做出口欧美的小家电么。

网友A:
绝对不行。国内都只能达到三流以下

网友B:
还要看看需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