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中如何画等长线

楼主(2011-05-10):
如何在PowerPCB中实现等长走线?因为目前画的一块PCB有很多的数据线需等长,但不知如何实现,望路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A:
在ROUTER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在ROUTER里面走线,差分,匹配组等长都可以。
layout里面走不了。只能按差分线来走。

网友A:
请先看看这个教程。

楼主:
太谢谢Pa2792兄了。

网友B(2012-12-04):
引用 网友A:
请先看看这个教程。

请问,这个教程是哪个软件?
是Power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