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协议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0):
去搜索 匠人手记 串口七日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E%BF%DA%C6%DF%C8%D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匠人  好像书里没怎么说协议  也可能我看仔细  粗略的扫了下  谢谢  提点下

网友B:
自己定义即可

网友C:
楼上出山了!!!

网友B:
协议一般由包头,包长,包文和校验这四大部分组成。
包头一般是作为同步使用的,包长是包文的大小,实际也定义了协议流的长度。校验为了保证协议的正确。

网友D:
上位机与各设备间以数据包的形式进行交互,一个完整的命令包由起始标志、命令单元、结束单元单元、结束标志4部分组成。详见表1。
表1  上位机与各设备间信息交互命令包通用格式
起始标志        命令单元        校验单元        结束标志
        命令控制头        命令体        校验体
0        1        2        3        4 to 61        62        63
起始
标志
单元        命令
编号        包序号        车轴数        数据
        和校验单元        结束
标志
单元
0xAA                                        0x00        0x55

网友E:
上位和下位需要的问题有多少

网友F:
自己设置 啊 把书多看下 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