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散热器的设计

楼主(2011-05-10):
大家都用到散热器,请教下,如何来计算散热器的?尺寸,面积等等!请高手解答下,或分享下相关资料,谢谢:) :) :)

网友A:
首先你要计算你需要散掉的热量大概多少W。
散热器各种形状现成的都有,其实每一个都是热阻系数的,可以先找正规的厂家资料看看,X℃/W。
这样选择一个在最大功率下,散热器可以在接受的温度下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B:
散热器的资料网上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