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板,请高手进来指导

楼主(2011-05-10):
小弟第一次画这功能的板,用的是ATmel的ATtiny88.望高手多多指导。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网友A:
不错,水平在我之上,感应按键不错。

楼主:
:lol版主大大太夸张了。第一次做这样功能的产品。都不知道能不能行。就怕到时候感应按键没作用。

网友B:
过孔可以适当大点0.6,0.3比较稳当些

网友C:
1. 看你的510的那个主芯片的电源未经过电容就进去了最好调整一下?
2. 测试点感觉都是飞线?
3. 电源线距板边缘之间最好有地线;而且绕了一圈啊?
4. 丝印上别放置过孔;
5. 还有那个LED中间开孔是咋回事?你的丝印“+”呢?
6. 还有你的敷铜基本都是断开的,另外干嘛要分网格和实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