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方波信号转换成同频的正弦信号

楼主(2011-05-10):
如何将方波信号转换成同频的正弦信号,需要用模拟电路解决,关键是确保正弦波要和方波频率一致。对于产生的正弦信号需要两种方案:正弦信号固定幅值、正弦信号幅值与方波幅值成正比。

网友A:
你那个方波,频率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

网友B:
如果是频率不变的话,建议试一下TI公司的TLC04,可以轻松滤出基波

网友C:
使用多阶有源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