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6F1947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请教一下各位,在没有头文件的情况下,怎么用KIT3对PIC16F1947进行编程呢?现有环境为:MALAB IDE V8.66+PICC 9.60

网友A:
请教一下各位,在没有头文件的情况下,怎么用KIT3对PIC16F1947进行编程呢?现有环境为:MALAB IDE V8.66+PICC 9.60
引用 楼主:

1、KIT3只是一个DEBUG和下载工具,使用它时只需要有HEX文件即可,不需要什么头文件。

2、头文件只有在C文件编译时才需要,此时你可以在MPLAB中设置好芯片型号后,然后建立项目并编写相关C文件等,此时MPLAB会自动根据设置的型号调用对应型号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