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电机运转和制动接线图

楼主(2011-05-10):
请教如图单向电机运转和制动原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电机专家解释原理

楼主:
:(还是没人

楼主:
**,就没一个懂的吗?

网友A:
图1:电机正常运转。
图2:SW1断开230V交流电,电机线圈中残余的电动势通过R1、W4回路快速泄放,达到“刹车”(准确的说应是急停)的目的。 是想,如果没有该回路,电机的残余电动势会被电机本身慢慢消耗掉,就是我们看到的电机断电后的惯性转动。

网友B:
楼上说得完全正确.  不过比较担心 R1 是不是能吃得消. 虽然刹车时间很短, 但毕竟峰值功率可能近百W 呢!

楼主:
谢谢5楼,请问为什么SW1断掉230V后,要转子(W2)通过左边线圈,然后连接电阻(R1),然后再回到转子(W3),如果我不通过左边线圈,用SW1断掉230V后,直接将转子短接起来(即将W2,W3用一个电阻连接起来)这样能实现刹车(急停)功能吗?
另外,为什么是通过左边线圈,假如SW1断掉230V后,转子(W2)通过右边线圈,到W1,然后连接电阻(R1),再回到转子(W3),这样能实现刹车(急停)吗?

谢谢6楼,实际测试中发现电阻R1温度能达到300多度。

楼主:
刚才只有文字说明,没有图片不直观,我现在贴上图
如图,假如我直接将SW3闭合,能实现刹车(急停)吗?恳请高手再指点一下。

楼主:
别沉了,再顶一下。

网友B:
刚才只有文字说明,没有图片不直观,我现在贴上图
如图,假如我直接将SW3闭合,能实现刹车(急停)吗?恳请高手再指点一下。
引用 楼主:

直接闭合 SW3, 电源不短路了吗?

楼主:
13楼,不会呀,您看图,SW1已经将电源和电机断开了。就是说我在断掉电源的情况下,直接将转子2端用给一个电阻连接(即将SW3闭合),这样能实现刹车(急停)吗?

网友B:
能, 不过楼主有点吹毛求疵了吧, 好端端的那么精练高效的电路, 你非要整得怪怪的.
本来一个继电器的双刀双掷开关, 要搞到 2 个继电器上去?!
你这样算是在改进吗?

楼主:
不是改进,只是想知道原理呀。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串一个线圈进去,是不是不串线圈进去也可以实现刹车(急停).串不串线圈有没有什么区别。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
SW1,SW2并不是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只是2个开关。
如果用继电器,电路就复杂了。

楼主:
如果只要SW3就能控制急停的话,那么SW1,SW2就可以不用要了,这样不算改进吗?
请airwill解释我去掉SW1和SW2,只用SW3控制,怪在哪里???这样不是比之前2个开关控制跟高效吗???

网友B:
楼上, 最好你把希望的工作仔细描述一下. 把你的新电路和原来的电路的工作过程, 描述一下.
另外, 串电阻是为了增加电感回路的阻尼, 更快地让电流回零.
不明白的话翻一下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