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的图像传感器,能出来color bar,但是采集的图像基本为黑色

楼主(2011-05-10):
ov3642,同样的寄存器设置,在客户的板子上正常,在我们的板子上面只能采集到黑色图像,(能出color bar)。两个板子硬件基本一样。
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友情支持一下

网友A:
可以看看各项寄存器赋值是否正确。

网友B:
不懂!
顶一下,别沉底了。

网友A:
听说过,但没具体用过,以前做摄像头的好像不少人用它。

网友C:
需要仔细对比下差别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寄存器赋值正确,但只能得到黑色图像。
我觉得这个和用哪个Sensor没很大关系,现在怀疑芯片的ADC(模拟电路)不工作,导致采集图像全黑,但是ISP这些数字电路正常,所以color bar能出来。一般来说任意一个Sensor的ADC不工作,都会出现同样的异常现象。
但是就是不知道ADC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模拟电源和地虚焊?还是别的原因。应该怎么去找原因?
大家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