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STM8S,画个板,大家帮指点一下

楼主(2011-05-10):
想玩STM8S,画个板,大家帮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部分DRC没有通过,怎么解决?

网友A:
晶振位置不对,其他的还好了。

楼主:
这个板打样,要多少钱?

网友A:
100元。
九针头的TXD,RXD好像布线有问题。
线不要在IC两个焊盘中间连接,以免认为是短路。
覆铜的安全间距太小了。
按键的上拉电阻可以竖起了。

楼主:
RS232 用母头。图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线拉的有点问题。

楼主:
多谢。5脚应该接地。

更新一下:

网友A:
TXD,RXD应该按差分线的方式布,两根线最好在一起走。
你的覆铜没有连接到地线上吗?

网友B:
又是开发板,唉.

楼主:
自己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