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可以位元件添加参数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0):
在元器件的属性里添加,Name:HelpURL  Value:datasheet的地址。这样设计以后选中元器件按F1就能打开其对应的datasheet了

楼主:
老大,你是不理解错了,我是说打印一份PCB的参数图,如10K  0.1UF.三极管就显示8050这样的。要不然我手工焊样板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位置到底该焊个多大阻值、容值的元件呢,而且贴片加工或者PCBA加工的时候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份图纸啊。AD中怎么打印出这样的一份图纸出来?

网友B:
就是BOM表啊。
执行RI快捷键根据模板生成便是。

楼主:
:LBOM表是BOM表,我要的一个图上显示了元件在板上的哪个坐标位置,以及此元件的阻值,容值或者元件型号这样的。PADS有这功能,不知道AD有没有。我要手工去焊样板的话,总不能对着BOM表,看下R1是多大的阻值,然后去班上再慢慢找R1的位置,然后再焊上去吧,这样焊一块板那得要多久的时间?

网友B:
BOM表生成选项中不有这一项吗?
元件的位置,标号的位置,都可以生成的。
楼主按下RI后仔细找,在左边的一栏中有生成参数的选项。勾上即可。

网友A:
是的,我搞错了,不好意思。你看看这个图,总有一个适合你需要的。

楼主:
AD中能打印这样的图出来么?

网友A:
可以,你把所有这些要显示的都设置好摆好在丝印面,打印的时候只选择你需要电压的丝印层。

楼主:
是在PCB文件中手动添加文字,标注各元件的参数大小么?还是手动将designator中的TEXT项中的R19改成10K?

能教下具体怎么操作么?感激不尽!

网友A:
是的,谁让你在SCH中没有标注规格型号。

楼主:
哦,明白了,就是上图中comment的text项中是要填写元件参数的,若要打印参数图的话,就是hide项的钩去掉。终于弄清楚了,谢谢版主大大。:lol:lol:lol

网友C:
呵呵。。LZ你要的这个东西叫贴片图。。你这样说大家就好理解了:lol

网友A:
哈哈,上面的好像是插件元器件安装图吧?

楼主:
呃。。贴片、插件都有:shutup:

网友D(2015-01-13):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用本地的链接吗?一定要联网?用网上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