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的疑问

楼主(2011-05-10):
现在要做个东西 会用到SDRAM
SDRAM的地址线分为行和列地址线

以前用SRAM时 只有地址和数据线之分 没有分行和列地址之分
给定地址 就有唯一的数据对应

现在的SDRAM 我有个疑问 如果行地址代表 SRAM的地址线
那么列地址是否就是代表了位宽

比如说行是0x01地址
列地址是0x07的话
就是在001地址上输出8位宽的数据

网友A:
谷歌百度搜狗。。。。。。。

楼主:
我明白了 是地址的叠加

怪事这里的人多不玩 sdram的吗 高手呢

网友B:
关注此贴,我也正有迷惑呢。

网友C:
行地址和列地址共同组成了SDRAM的一个地址(1个BYTE的数据),在操作的时候先寻址行,然后寻址列。看一下SDRAM的结构就清楚了

楼主:
sdram和nand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谓行列地址就是行地址加列地址的叠加  用10bit的add 做20bit的add

这样可以少用管脚   还有就是SDRAM内部有状态机   有些状态是需要command改变 有些是自己改变的

这个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