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定时查询问题?

楼主(2011-05-10):
void TMR0_Init(void)
{
T0TC=0;
T0PR=0;
T0MCR=0;   // 查询方式
T0MR0=Fpclk/100;  // 10ms定时器

T0TCR=0x01;  // 启动定时器0。
}
按理说这定时器应该是10ms查询一次并显示一个冒号。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每显示一个冒号就大约是250ms。就算我讲程序中的100改为10,即100MS的话,也是一样的时间显示一次冒号。
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分析是啥原因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B:
定时器的设置和主频以及分频(如果有的话,但不是所有型号都相同)有关,要根据主频及分频值计算适当的定时器预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