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编译提示这个,是啥问题?

楼主(2011-05-10):
#error cpstm8 ..\..\..\sources\main.c:126(11) missing argument

是I2C_Init();

是不是这个函数有问题?
void I2C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01;//外设时钟使能

I2C_CCRH   = 0;    //标准I2C接口
I2C_CCRL    = 0x10;
I2C_FREQR = 0x10; //把I2C时钟配置成标准100KHZ

I2C_OARL   = 0x86; //自身地址
I2C_OARH  = 0x40;

I2C_CR1     =  0x01; //启用I2C
I2C_CR2   |=  0x04; //应答使能
}

楼主:
不知道这几个后缀是  .sm8的文件是干嘛用的

网友A:
不知道这几个后缀是  .sm8的文件是干嘛用的
引用 楼主:

这些是 STM8 COSMIC C 的库文件。

网友A:
#error cpstm8 ..\..\..\sources\main.c:126(11) missing argument

是I2C_Init();

是不是这个函数有问题?
void I2C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01;//外设时钟使能

I ...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I2C_Init 有问题。或许跟 STM8的固件库 的函数有冲突 ?

楼主:
或许跟 STM8的固件库 的函数有冲突 ?

----------------------------------
哈,果然是,我把I2C的库函数注释掉就解决了。
---------------------------------------------------------------------------------------

不过又出现了下面的这个问题。
-----------------------------------------
Running Linker
clnk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  -o Debug\example.sm8 -mDebug\example.map Debug\example.lkf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26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45 can't open file libisl0.sm8
#error clnk Debug\example.lkf:46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  -o Debug\example.sm8 -mDebug\example.map Debug\example.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example.elf - 5 error(s), 0 warning(s)
----------------------------------------------------------
我查了下,说是toolset的root path 没设置好,可是我路径确实是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

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路径设置的问题,可以贴些图出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就是这个
引用 楼主:

看出了不对的地方:
Library框里 一般是:Lib

楼主:
Error creating process for executable D:\Program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chex -o Debug\example.s19 Debug\example.sm8

-------------------------------------------
哈,真有意思啊,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一个来。。。。。。前辈,就靠你拉,D:\Program,这个路径怎么这么短。。。不知道哪里弄得

楼主:
嘿  IJK前辈 来了再看看:lol

网友B(2013-03-21):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搞不懂。

网友C:
是编译器路径配置问题。或者编译器是否装对。

网友D(2014-02-25):
点一下defaults就可以了使用默认的设置

网友E(2015-07-11):
引用 楼主:
或许跟 STM8的固件库 的函数有冲突 ?



我刚刚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把root path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