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解码的疑问

楼主:
最近一直想做个红外的东西。由于红外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一直有个疑问。怎么有的板子只用了红外接收头(IC 1838 38KHz)和红外线发射管。那么红外的解码芯片HT6221 和红外线编码芯片PT2262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
       由于不是很了解我是这样猜测的,是不是说只用了接收头和发射管的电路是不可控制的。但加上编码和解码芯片后可以做一些功能按键,比如遥控器里面要有编码芯片。那么编码和解码芯片与发射管和接收头之间是怎么协调工作的
      希望大家能详细解答下,谢谢了:handshake

网友A(2011-05-10):
单片机就可以完成解码芯片的工作,所以就不需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B:
但在标准红外模式下,红外距离会很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4L的可以麻烦你讲下原因么?我也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D:
只有红外发射头或接收头的是电平控制类型的产品; 没有编码(即只要是对应频率的红外线,接收头都会输出高电平)。

用到你说的解码芯片或单片机的情况下, 是有编码的; 只有协义相同的才能进行控制。
致于编码方式, 你找你说的芯片资料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PT2262不是红外解码IC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他的IC资料
再看一下红外编码6121格式的说明

网友F:
我刚好做这方面的东西 我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红外发射管的 接收端用1838
你想知道的话 很简单 用示波器抓图看就行了 我给你看个图
1是红外发射波形
2是1838接收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资料我都有,等下参考下别人的程序,有问题再交流呀

网友G:
用个编码芯片 发射
接收端有接收头  可以用软件解码 解出收到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