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A:
说法不对。是想,如果闭环放大倍数越来越大接近开环放大倍数,负反馈很小。此时放大器稳定性并不好!

网友B:
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是对的。
闭环放大倍数大,意思就是负反馈比较弱,稳定工作(不发生自激振荡)的相频要求比较容易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什么条件下不成立呢?

然后我觉得是幅度特性比较难满足吧?也就是比较难达到|AF|>1,为什么是相频特性呢

网友A:
由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判断负反馈放大电路是否稳定的方法是:比较f0与fc的大小。若f0>fc,则电路稳定;若f0≤fc,则电路会产生自激振荡。f0是满足相位条件φa + φf = - π时的频率,fc是满足幅值条件|A*F| = 1时的频率。A放大器开环增益;F是放大器反馈系数。

网友C:
如果是从是否自激为条件来判断是否稳定的话,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如果是从运放的输出是否稳定来看,增益越大,越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输出越不稳定。

网友D:
同意六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