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f2010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1-05-10):
请问,用ICD2烧写p30f2010芯片,程序无法烧入,说校验失败,提示如下信息: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40100, Val Read = 0xFFFFFF)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也不知哪里出错,还是ICD2的问题?请有碰到过的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确保你的连接和供电等正确

网友B:
2010用ICD2烧写的时候必须先擦除,然后再烧写。这个BUG 存在很久了,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台,还真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C:
2010用ICD2烧写的时候必须先擦除,然后再烧写。这个BUG 存在很久了,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网友B: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