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 VREF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仪表放大器AD620的输出Vout=G*Vin+VREF。如果不对输出进行偏置,让VREF为0.能否直接将该端接地?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方面?

网友A:
如果是双电源供电的话,ref可以直接接地。如果需要偏置的话,要注意REF要接低阻抗的节点

网友B:
恩,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低阻抗的节点是什么意思?如何来明确是低阻抗节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