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芯片问题接地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A:
都要。
该脚既是SCL和SDA的地,也是VREF和VOUT的地。

网友B:
手册里不是写了吗“Ground reference point for all circuitry on the part”

楼主:
不懂,是先接数字地,通过电感(磁珠)接模拟地,还是反过来。

网友C:
有些AD,DA是不分数字模拟地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处理,一般来说这种AD,DA都按数字地来接,但是还是要按效果来,有的时候接模拟地的效果更好

楼主:
这让我如何是好

网友D:
这个芯片里面应该没有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有的DA是有两个地的。

楼主:
到底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