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Rocket I/O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10):
最近用XILINX V5 GTX 1.2做Rocket I/O仿真,发送通道可以正常发送,接收通道不通是怎么回事?求解问题出在哪里或者相互交流,532236126(GTX)

楼主:
求解中呢?

网友A:
动不动就是几百页的英文DOC,头痛,LZ慢慢研究吧,搞定记得分享心得:lol

网友B:
RocketIO很久前做过.
LZ.你是做回环试验的么?
如果你是用IP核的话.必须符合你设置的时候配置的协议,另外你把ERROR信号都引出来看下.你收不到多半是因为配置不正确.根据ERRO信号.查找错误.
这个调试起来是有点麻烦.不过一旦你跑通..高速通信的大门就为你打开了:lol

网友C:
最近也在用Rocket I/O,关于仿真,如果是在FPGA侧做回环,例化时:
    //-------------- Transmit Ports - 8b10b Encoder Control Ports --------------
        .TILE0_TXCHARISK0_IN            (tile0_rxcharisk0_i),
        .TILE0_TXCHARISK1_IN            (tile0_rxcharisk1_i),
        //---------------- Transmit Ports - TX Data Path interface -----------------
        .TILE0_TXDATA0_IN               (tile0_rxdata0_i),
        .TILE0_TXDATA1_IN               (tile0_rxdata1_i),
        .TILE0_TXOUTCLK0_OUT            (tile0_txoutclk0_i),
        .TILE0_TXOUTCLK1_OUT            (tile0_txoutclk1_i),
        .TILE0_TXUSRCLK0_IN             (tile0_rxusrclk0_i),
        .TILE0_TXUSRCLK1_IN             (tile0_rxusrclk0_i),
        .TILE0_TXUSRCLK20_IN            (tile0_rxusrclk20_i),
        .TILE0_TXUSRCLK21_IN            (tile0_rxusrclk20_i),
就可以了,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C:
我在仿真IP提供的例子时,也有一个疑问,FPGA侧的framegen模块往TX中打数据,TX输出的数据看似正常,但是在FPGA侧framegen的打入的数据却只是8‘d0,而那个例子是在FPGA外部做回环,即RX=TX;
而RX接受的数据在FPGA侧的却是看似正常的。很奇怪~求解~

网友D:
原来这样子……

楼主:
我是用自己设置的协议,许多附加功能都没有用以求简单,用的是IP核提供的例子,发送通道可以正常,接受通道始终不同,用loopback=1的情况,接受通道则可以接受到数据。此时接受弹性缓冲器下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ocket I/O交流群号:16271162(请备注GTX),希望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E:
看得我都晕了。先留个印先吧。以后慢慢看。

网友F(2011-09-13):
回环一步步分析

网友G:
仿真,让我头痛的问题。

网友H(2011-11-07):
楼主 有空没?想请你帮我看看rocketIO的问题(在我最近的那个帖子)。我最近也在弄这个,先是直接用xlinx文档中生成的实例综合,但是综合的时候出现了错误。一直没能完全解决 。板子是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