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I2C脚作为IO输入时上拉电阻不好用

楼主(2011-05-10):
44脚STM8S207的PE1,PE2作输入脚时,设置CR1为1,该脚浮空,不接元器件,此时IO脚电压1V左右,其他非I2C引脚电压正常,为5V,数据手册上写着这两个脚可以有上拉电阻输入,后来我设置CLK_PCKENR1 = 0xfe;关闭I2C时钟,结果还是一样,有没有大侠明白咋回事的,谢谢!

楼主:
我又用STM8S105试了下,没问题,换了块STM8S207的板,还是不行啊,郁闷死了

网友A(2014-06-05):
作为输出,上拉后,也无法驱动NPN型三极管?

网友B:
I2C口是没法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C(2015-09-17):
PE1、PE2设置为推挽输出可以吗?这样就不需要上拉电阻了,求解答?

网友C:
实测PE1,PE2都不正常,这两个端口输出是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而规格书里面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与实际不合,有错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