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疑问

楼主(2011-05-10):
看见老外的一个电路图,因拆开麻烦,看了一部分,有个疑问,变压器工作的最低电流是多大,后端才能工作,能不能在220V这一端的电流只有1mA以下时,使输出级输出电压,使用桥式整流成15V,10mA左右,给电路供电,请教做过电源的,这个能不能做到,谢谢!

网友A:
“老外的一个电路图,因拆开麻烦,看了一部分”
把电路图拆开看?

网友B:
:funk:  哎  真是懒啊

网友C:
0.22w转成0.15w,效率要做到0.68,有点困难啊。

楼主:
啊,困难那就麻烦了,我是拆的人家的板子,但是他的连线有部分被变压器挡着了,呵呵,就只分析了下

楼主:
我想问下目前 3W的节能灯多少的电流他就不会闪了,只要不闪就可以了,呵呵,做个从火线上取电的给CPU供电的玩意,有做过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