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水平耦合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的板子在做静电是水平耦合回事我的信号口丢包。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呀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静电时,数据丢失了?那应该是放电通过一些路径耦合、泄放进了你的信号线上了,造成数据接受错误。考虑一下干扰路径,一般PCB边缘或电路板需要进行防静电处理,而且PCB与外壳(浮地产品不存在)的相连也是有将就的,主要考察的是回路要最小。

网友B:
通过耦合的静电试验,已经对产品影响很小了,应该是设计问题,检查确认一下静电泄放回路是否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