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IC16F886与MCP2515的连接与程序烧录

楼主(2011-05-10):
1.我打算使用PIC16F886作为主控芯片,将其输出的信号送至CAN总线上去,然后选取了MCP2515作为CAN控制器,在AN212应用笔记上,其提供了MCP2515与16F876的连接图,那我选用的16F886也可以类似的接线吗?

2.PIC16F886的程序烧录是可以使用kit3,那MCP2515呢?其DATASHEET上我没有找到其程序烧录的接口说明,那如何将程序烧录进去呢?

新手才做这个东西,而且周围没有人指导,还望板上的大牛不吝赐教!

楼主:
木有人知道么?大家或许给我点建议什么的也好啊,整天被这个项目,都快被逼疯了我

网友A:
神啊,印象中886没有CAN模块,你难道想用软件模拟CAN协议吗?

楼主:
3# XIEYUANBIN 正因为886没有CAN 控制器模块,所以加上了MCP2515这个芯片啊,那您能推荐一款有CAN控制模块的芯片吗?

网友:
PIC18F25K80的就可以了
正常的18系列,K80的就可以的

网友B:
886+2515肯定可以做,但是不如直接用18系的快;

网友C:
通过886来驱动MCP2515即可,

网友A:
看错了,以为是MCP2551呢.2515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初始化,协议那些的什么,对你这个初学的够你烦的.

楼主:
6# 梅开二度 球推荐一款具体的型号啦,我是用此来用于汽车遥控锁的接收模块的主控芯片,引脚28个就够了

网友D:
2515就是一个SPI通讯控制的芯片,用PIC做这个产品,,这个方案是比较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PIC18F2480/2580
PIC18F25K80都可以了,28pin,带can控制器,外面接个2551收发器就好了。

网友E(2013-08-23):
用18吧,实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