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过程分析

楼主(2011-05-10):
首先我们看中断处理函数的安装过程!
1.我们定义中断处理函数,以pISR_EINT0为例,将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赋予pISR_EINT0 =(U32)isrEINT0;
2.查找宏定义为#define pISR_EINT0         (*(unsigned*)(_ISR_STARTADDRESS+0x20)
3.在_ISR_STARTADDRESS开始处存放的是如: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形式的代码,HandleReset   # 4意思是预留一个四字节的变量,该变量的标号是HandleRest,不巧的是第0x20位刚好是handlEINT0,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C语言的中断处理函数跟该地址的内容联系起来了
   现在请记住HandleENT0标号处的内容已经是你写的C语言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当发生了中断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当中断发生时,我们有关的中断引脚有效,硬件自动跳转到从0地址开始的中断向量表如
     b HandlerIRQ             ;这是一个标签!在宏定义中展开为:
     HandlerIRQ
     sub     sp,sp,#4         ; 预留一个用来存放PC地址
     stmfd     sp!,{r0}       ; 保存R0,因为下面使用了R0
     ldr r0,=HandleIRQ      ; 将HandleIRQ的地址装载到R0
     ldr r0,[r0]                   ; 取HandleIRQ处的内容
     str r0,[sp,#4]             ; 将取到的内容保存到刚才预留的地方
     ldmfd sp!,{r0,pc}       ; 弹出堆栈,跳转到HandleIRQ
2.那么HanleIRQ处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启动代码中看到这么一段:
     ldr     r0,=HandleIRQ    ;
     ldr     r1,=IsrIRQ           ;
     str     r1,[r0]                 ;
    显然是把IsrIRQ的地址安装到了HandleIRQ处,所以现在跳转到IsrIRQ处
3. IsrIRQ处又有:
IsrIRQ
     sub     sp,sp,#4            ; 预留保存PC的空间
     stmfd     sp!,{r8-r9}     ;保存r9 r8
     ldr     r9,=INTOFFSET    ; INTOFFSET 寄存器保存着当前是哪个IRQ中断,例如 0代表着 HandleEINT0,1代表HandleEINT1
     ldr     r9,[r9]                 ;取寄存器的值,即到底是谁发生了中断
     ldr     r8,=HandleEINT0 ;我们终于看到了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计算具体的地址
     ldr     r8,[r8]                  ;将地址处的内容,也就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送至r8
     str     r8,[sp,#8]            ; 保存了2个寄存器R8 R9 ,所以SP下移了8位 ,该句主要是把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送至预先保留的4字节空间
     ldmfd     sp!,{r8-r9,pc} ; 恢复寄存器,弹出到PC,并跳转到该处执行